解决WIN8.1系统磁盘占用百分百

楼主(2014-04-26):
现在很多机油都开始使用WIN8系统,虽然外界有些认为不稳定或不习惯,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愿尝尝鲜,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图片这个是本人的笔记本配置,低档机拿来晒晒!WIN8我个人感觉开始不习惯(就好像从XP到WIN7一样),慢慢就喜欢上了,设置更人性,且64位的运算在一些处理程序上明显优于其他系统,但WIN8有一个通病,就是磁盘占用百分百,需要个人动手来优化设置,会明显改善此现象,开机跟运行也得到显著的提高,我的笔记本就是使用下面的方法解决磁盘占用百分百这个通病的:

解决方法1:
关闭家庭组功能:WIN+R运行Services.msc,找到 HomeGroup Listener 和 HomeGroup Provider 服务,分别停止和禁用这2个服务。(在Win8 RP有效果,据说是和网卡驱动有冲突?)

解决方法2:
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 更改适配器设置 → 网络连接 → internet协议版本6(tcp/ipv6)的前面的勾去掉,然后确定退出。

解决方法3:
先用Windows Defender全盘扫描,然后可以排除信任的EXE程序,建议排除 explorer.exe (资源管理器进程)

解决方法4:
打开文件夹磁盘爆卡,如果文件夹里面的图片、视频数量非常多并且文件比较大,这时候打开文件夹可能会出现未响应、卡死状态,同时也导致其它资源管理器窗口也假死。
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 点击“查看” – 再点“选项”调出文件夹选项 – 在文件夹选项中切换至“查看”选项卡,勾选“在单独的进程中打开文件夹窗口”。

解决方法5:硬盘4K对齐,能减少磁盘占用100%情况。(大部分用户能解决)

解决方法6:
打开资源监视器(win+R→perfmon.exe /res),查看读写硬盘的具体文件。

解决方法7:
设置虚拟内存,把虚拟内存设置到其它的盘。如果内存超过8G的用户,可以适当设置较小的值(不建议关闭虚拟内存,会导致大型游戏或者软件出错)。

解决方法8:
通过 HD Tune Pro 5 专业的硬盘测试工具 检测硬盘健康度,是否有故障。

解决方法9:
检查硬盘AHCI驱动是否安装

解决方法10:
更改Win8优化驱动器优化计划

解决方法11:
设置好 Superfetch 服务,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 – 服务 – Superfetch – 启动类型 – 自动(延迟启动),可以避免刚启动好Win8对硬盘的频繁访问。对内存比较少的用户效果明显。

解决方法12:Win8不适合你,老老实实用Win7去吧 ……

图片上传不了,不知迅维论坛上传图片是输入地址,不会用!对你有用顶贴留名,PS伸手党!

网友:
呵呵,我用的是G版W8,没出现你说的毛病,我用07年我买的联想旭日C461笔记本试用了几天,一直都很好,没出现过LZ说的现像呀???

网友:
我是12购置的戴尔笔记本,经常磁盘占用百分百  后来调试完后,基本不用会出现 除了杀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