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楼主(2014-04-26):
插上适配器 自动开机 测量过RTC电池3v 有电。插上电池不自动上电。请各位高手给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
自动上电

网友:
没有什么情况,它就是这样的。不必理会。

网友:
不是这样的,每次插上适配器都自动上电。

网友:
记得好像有工厂模式可以改

网友:
应该还是BISO这块的问题了,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太感谢你了。我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自动上电有的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刷个EC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