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回家前捡到的两台机器

楼主(2014-04-26):
各种原因导致回家,进入正题
第一台lenovo  Y450 客户说昨天借给别人玩的,今天不开机了,可调电源跑0.4 报价主板坏200多 拆机发现进水 有腐蚀  分压电阻焊盘掉点  飞线
PR152 vin 的点直接飞任意上管的D极 (由于没有01E的电阻, 所以把4个全换成01D的电阻了)

下面的是PR154 缺一个 地

补完亮机
第二台ASUS K43SD 开机白屏   客户说早上摔一下以为是屏线松了和客户说如果拆一下就好60块  如果不是再说,拆机后重新插拔两端屏线无果,换新屏无果,报价主板坏如果桥不坏都200多,客户留机 过程略过 直接上图大家就懂了

拐角摔伤 挤到屏轴  没有现货电流以起来 网上订货  也算是坑了一台机要是客户在的时候发现是屏线可能只赚100多了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先留机。收工

网友A:
那第二台是比较好修的,我也遇到一台DELL只显示一半,进系统白屏,但是能显自检,最后又是加焊又是换屏,最后发现屏线在屏轴处磨断了3根线,结果最后买了线,质量特次,哎只能修了,最后焊上了那3根线从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加焊、换屏。。。一系列动作之后才想到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第二台是比较好修的,我也遇到一台DELL只显示一半,进系统白屏,但是能显自检,最后又是加焊又是换屏,最 ...

呵呵 谢谢给分

网友:
好样的楼主,赞一个

网友:
修好是硬道理!

网友:
戴尔的屏线这么爱坏吗 、还没遇到内似的故障 学习下

网友:
  修的很好  给你点个赞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运气也真好

网友:
楼主  ,屏线我看就不用买了吧,直接全都赚了 买掏钱不说 质量次  又耽误时间

网友:
今天挣的不用上交老板了,呵呵

网友:
缺失次级供电,屏线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