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311M维修

楼主(2014-04-26):
索尼PCG-71311M不定时自动待机,有时候快到电脑桌面就待机了。电源选项已经全部改为从不了,有时后还会闪黑一下闪黑一下这样,会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A:
看看待机开关是不是短路了,或者待机电路查一下看看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待机开关是不是短路了,或者待机电路查一下看看那

SONY待机开关在哪里

网友:
查待机电路啊,不是芯片就是开关接触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