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不触发

楼主(2014-04-26):
一开始没3V5V   用51125代替RT8223后 3V5V都有了但还是 不触发  量开关到IO有跳变   奇怪的是PM_PWRBTN#是低高低跳变不知道对不对   BIOS八个脚都没电压(待机应该有电压)   对这里的时序不懂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3D3V_S0看到BIOS这个信号,在待机的时候肯定没电压的  是开机后才有的。应该有2个BIOS的   查另外一个

网友:
BIOS应该有3.3V供电才正常,,PM_PWRBTN#信号多数是高低搞跳板 但有些主板是低高低

网友:
没找对BIOS啊!

网友:
没找对BIOS吧

网友:
楼主的图是连PCH的BIOS。你应该量的是挂在EC上面的BIOS。它在待机的时候是有3。3V供电的。如果是按开关无反应,可以考虑刷了一EC BIOS程序。

网友:
我的不触发  无3 5v 刷了BIOS还不行

网友:
现在有进展了吗?

网友:
  刷下bios在试一下。

网友:
在看看 跳变 给到南桥没有和EC的RSMRST 和南桥发出的 SLP#3和SLP#4的信号 再就是 南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