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帮我算下这电压会是多少

楼主(2014-04-26):
19V通过620K电阻 12脚的NC会是多少V

网友:
你真逗。。。看你逛坛子也很久了吧。

网友:
NC引角如果是空位,那还是VIN_DDR,如果是有电流通过PR145的话,那就要看PR145后的联的等效电阻是多少了,哈哈

网友:
这个得看芯片内部图。。如果没有分压电阻就是19V啊

网友:
发个全图,解答你问题的人会更多的

网友:
不用谢谢我哈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只能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如上位所示的RT8207 电路,我想这个620K电阻是个限流电阻,大点小点我想没什么问题,只要达到IC工作电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