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E1912HC白屏

楼主(2014-04-26):
DELL的显示器, 型号 E1912HC  电源板正常,驱动板未知....现在故障为,显示器显示慢,显示器开启后先白屏,然后慢慢的出色,然后显示图像,一分钟后,图像接近正常,(只是接近正常,而非正常..)就和慢动作一样
屏号: HT185WX1-300-W;ED X0.0
驱动板:715G3959-M01-001-OH4K
主控:TSUM1PTR-LF-2

网友:
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 你可以试着刷下驱动程序试试  .....实在不行换下驱动板吧!

网友:
这种问题十之八九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3329-1-1.html   LZ看看这个帖子吧,和你的情况一样,操作的时候小心点,应该能修复的。希望对你有帮助。搞好了回复一下

网友:
可能屏后面芯片坏了;你拆开用风枪吹下’看正常吗、我在笔记本屏上见过这种问题;好了回一下

网友:
这是屏老化了,

网友:
是屏问题.前面碰了几台这种问题,都直接退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本体的问题吧?

网友:
这屏应该是京东方的屏,VGH电压飞线到Y1

网友:
应当是屏问题

网友:
直接修屏,看一下各个电压出来没,不能的话只有报废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坏咯

网友:
描述的来说屏的问题比较有可能, 不过楼主  你主要给点参数 你这样说 这不是让大家猜谜吗  说不准的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直接飞线好了,,,多谢!!

网友:
这是开启信号不同步,查驱动板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4-05-29):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3329-1-1.html   LZ看看这个帖子吧,和你的情况一样,操作的时候小心点,应该能修复的。希望对你有帮助。搞好了回复一下    看了这里   焊了根线   修好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