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a的方块保险用 3a玻璃管保险的代换一定会咋管吗?

楼主(2014-04-26):
我一个苹果电源,原保险为3.15a的方块保险烧坏,用了个玻璃管的3a上去插电即炸管。排除后级短路的情况,用3a的代换3.15a的一定会炸么?

3A玻璃管不会炸的。炸说明后级还有短路。

网友:
烧保险,高压部分有短路。不同的保险,抗冲击电流的能力(延时时间)是不同的

网友:
还有短路的,再查一下

网友A:
先把你要上的保险在可调电源上试下,3A的玻璃管子,我以前遇到2.5A几秒短的,也遇到过3A不断,红红的和灯一样能亮十几分钟的。

网友:
3.15a的是带延时的保险,不能用3a代换。

修彩电的时候用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要上的保险在可调电源上试下,3A的玻璃管子,我以前遇到2.5A几秒短的,也遇到过3A不断,红红的和灯一 ...

这个电源 主动PFC的。带灯常亮,没有输出的。应该后级还有短路的。很难拆卸。。。

网友C: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220V输入端,正常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如果有阻值就说明有短路的问题,必须检查出来问题的位置,不能直接通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 主动PFC的。带灯常亮,没有输出的。应该后级还有短路的。很难拆卸。。。

晕,我说的很难懂吗?代换上去的管子上电即熔,那么有两个可能,要么后级还有问题要么代换的保险管不行,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建议你先测下你的备件,看下是否是合格的,已经遇到多次买的元件外观极好参数不对的了。

网友:
好吧,明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我说的很难懂吗?代换上去的管子上电即熔,那么有两个可能,要么后级还有问题要么代换的保险管不行, ...

劳烦了,测的压降还是阻值呢,老兄。还有大概范围是多少呢,参考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220V输入端,正常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如果有阻值就说明有短路的问题,必须检查出来问题 ...

劳烦了,测的压降还是阻值呢,老兄。还有大概范围是多少呢,参考下吧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直接给保险管一个3到4安的电流,看多大电流熔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直接给保险管一个3到4安的电流,看多大电流熔断。

木有可调,看来得d个备用咯

网友:
明显还有故障的啊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测阻值,不加电,只测电源输入端阻值为无穷大,就是安全的不短路。

网友:
       明显的高压部分有元件击穿,造成短路过流烧保险。劝你先串个灯泡再修,以免损坏更多元件。3.15A保险通常都是延迟型保险,3A普通保险是不行的。

网友:
保险管处串上60W灯泡试试,通电一会儿看哪里比较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