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7-4000 进系统黑屏?双显卡的

楼主(2014-04-26):
hpdv7-4000 进系统黑屏,AMD芯片组,ATI独显,双显卡,集显和独显只能禁用一个,两个同时启用,重启黑屏?请问哪位大侠有遇到过?

网友:
hpdv7-4000 进系统黑屏,AMD芯片组,ATI独显,双显卡,集显和独显只能禁用一个,进系统正常!不会黑屏!两个同时启用,重启黑屏?请问哪位大侠有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的问题,要不你试试重装一下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驱动重装过,跑3D正常!集显和独显同时启用黑屏,单用一个显卡正常!有哪位大侠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