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4-26):
求大师帮小弟解释一下此芯片工作原理:RT8207M

网友:
查数据手册呈

网友A:
这个是内存的供电电路,查一下相关的数据,注意一下S3 S5数据的关系,也就是S3 S5 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内存的供电电路,查一下相关的数据,注意一下S3 S5数据的关系,也就是S3 S5 时序

你好,可以详细点吗,这个芯片开启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是新手,不是很懂 谢谢!

网友:
从图上看S5开启内存供电,S3开启基准和负载供电。先查查供电和这两个脚

网友:
就那几个工作条件,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