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智能手机刷机

楼主(2014-04-26):
下载了完美刷机,360刷机,刷机精灵。但是刷机的时候老是看到智能手机老是跳那个驱动安装,这个要怎么解决?
线刷的话,是不是刷机包不一样呢?有哪些线刷软件,怎么用?
哪个大神能解答下吗?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装系统啊  就像电脑那样开机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系统啊  就像电脑那样开机启动

那个oppo r833T的老是自动重启,驱动安装不了,然后通过进入恢复模式不重启了,进入刷机老是提示找不到SD卡。这个怎么弄?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把

网友:
一般在安智论坛或者其他手机论坛,都能找到教程的,很简单,你可以去百度一下~

网友:
不会是你电脑 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看什么手机的,,,每个手机的刷机方法不一样,,如果只是你说的驱动没装上,可能是你电脑的问题

网友B:
如果只是你说的驱动没装上,可能是你电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你说的驱动没装上,可能是你电脑的问题

谢谢大家啦

网友:
刷机包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