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580无+VCC_GFXCORE_AXG

楼主(2014-04-26):
接一台G480,板号LA-7988P。不触发,进水机,处理完后。触发上电,电流到1A不动。测无+VCC_GFXCORE_AXG供电。根据G580时序。CPU供电正常后,桥要得到SYS_PWROK到HM75,产生PKTRST经门电路U2后出BUF_CPU_RST#给CPU,实测有1.05V的RST信号。CPU跑码自捡内存后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NCP6132产生+VCC_GFXCORE_AXG。实测5,6,7脚都有1.05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信号组合,NCP6132已经更换。不知道这个芯片要发出+VCC_GFXCORE_AXG还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我没有找到G580的图纸我用速查大师找到G480  LA-7981p的图纸不知道是否一样,你看下这个 这集显供电受控的这PQ907和pq909你查下这控制级有没电压,没有查它的控制级,还有新平台内存坏也会不出集显供电,cpu本身问题也会导致不出供电,这些你都查一下,我找到这图纸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得上你的那个图纸标号,设计得一样就可以参考

网友A:
跟7981一样的,控制级无电压,内存,U已经换在Y480上试过,无问题,NCP6132也从Y480上换过试过。现在就是CPU的SVID已经给了NCP6132,但是无控制电压给PQ907 PQ909。不知道是否还需要桥芯片的什么信号开启。

网友:
44脚有4.4V电压,43,42脚无电压。40脚有7V电压。

网友:
谁有这个板的BIOS也麻烦提供下。LA-7988P。论坛里有一个,下载刷了EC BIOS电流只跑0.6几。还有7981P的刷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7981一样的,控制级无电压,内存,U已经换在Y480上试过,无问题,NCP6132也从Y480上换过试过。现在就是CP ...

这N沟道MOS顺着这个控制级查啊,需要高电平导通通过管子降压才得到集显供电的,控制级都没电压怎么出电压?

网友B:
刷一下这个试下,我不知道行不行是8m的吗你的?我先说一下哈,我自己解压出来是8M的这压缩后就2.7M了,分卷我也分了然后就是这个东西了,你试一下可以不可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这个试下,我不知道行不行是8m的吗你的?我先说一下哈,我自己解压出来是8M的这压缩后就2.7M了,分卷 ...

8m的是集显的吧,我的是4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N沟道MOS顺着这个控制级查啊,需要高电平导通通过管子降压才得到集显供电的,控制级都没电压怎么出电压 ...

查过了,现在应该是还有什么条件不满足,准备对比好板量一下。

网友:
进水机要仔细观察下  还有就是看下南桥附近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现在这些I系列的机 CPU供电  集显供电,独显供电很难修的 我上次修一台联想的机用的也是NCP6132 也是没有独显供电,也没修好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泉泉哥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希望楼主解决后能分享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2014-06-08):
修好了吗 我这台也一样啊

网友: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