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4-26):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联想E40机器,由于同行也主要不是搞维修的,他说这机器不开机,让我看看。
      拿到手按电源键后,确实屏幕无显示,但是能够听到滴的一声响。然后接USB键盘按大小写灯可以亮,顿时就轻松了一大截。这种情况是开机了,只不过屏幕没有显示而已。
      仔细看屏幕无破裂的痕迹,也不是暗屏。于是拆下散热管,对着显卡加热了一下,再开机,清晰的Thinkpad图标就出来了。
      这种问题属于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显卡发热高,容易出问题。虽然事后清过灰,也把显卡的散热泥换成了铜片,但压力测试过不了多久显卡温度还是会飙到90度左右报警。常规的方法无非就是换导管,加铜片,不知道各位有经验的朋友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显卡温度高的方法呢?

网友:
E40的导热管爱坏,也是通病了。

网友:
风扇改常转。

网友:
温度80就是正常了 哦

网友:
风扇改长转是好,就是太响

网友A:
不知楼主收费了否.这个机子要么不收费不承担责任,要么就老老实实修.你这种修法,就怕你朋友是Js给客人报帽子价,很快就返
修.你就会苦不堪言,叫天天不应 求地地不灵

网友:
E40不好整啊,修了用不住,换新的太贵哦(280)还有黑胶,太难整了

网友:
这样吹一下肯定是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收费了否.这个机子要么不收费不承担责任,要么就老老实实修.你这种修法,就怕你朋友是Js给客人报帽子 ...

是啊,就是怕这个样子。现在还在我这边测试着,估计是不想换新显卡的...

网友B:
铜片要刚刚合适才得,不要太厚,把风扇改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片要刚刚合适才得,不要太厚,把风扇改常转

e40独显能改集显吗,有人知道吗

网友:
独显改集显,哪位师傅改过?呵呵呵。

网友:
不错啊,今天我也修到一个e40,AMD的,加电无显,直接干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款显卡的问题太多了,修不好返修的问题很大,加焊改风扇。只能不样。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反修了,,要命呀,修好两次了都坏了,都读内存了,要命呀

网友C:
这种黑胶的成功率很低的,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黑胶的成功率很低的,不好做

还有更难的..苹果手机的黑胶...

网友:
黑胶不好控制啊,容易掉点...

网友:
这显卡就是容易坏,还必须换新的久的都不行。

网友:
外接花屏内接无显量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黑胶门,都不好弄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我也有一台,外接花屏,竖线的花屏,内屏无显,换显卡换显存,刷bios都不行

网友:
我遇到一台外接花屏,内接无显。。也有两声DE DE的声音。。。。朋友们这是什么问题啊。。。。有遇到过的吗。。显卡换过了。。北桥焊过了。。。

网友:
哎,,,,上午刚刚一台这个E40,掉点啦,,挂啦。。。。换主板。。。

网友(2014-07-27):
显卡通病呢!看能不能刷显卡BIOS降频,牺牲一点性能,换来低的温度

网友:
对着显卡加热了一下

网友:
易坏,还必须换新的

网友:
显卡通病

网友:
多灌点油好好焊下吧,不然肯定返修

网友:
散热器爱坏 吧

网友:
E40 你就直接换导热管吧 那个导热过是通便最愿意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