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 EP43T-UD3L主板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4-04-26):
客户送来一块ep43t-ud3l,插电源开机,CPU ,pg,rst,vtt均无电压,诊断卡复位灯常亮,经查电路发现,电源灰色线实测电压为0.2v,经查跟pson相连之三极管损坏,换掉后,灰色线有5v电压正常,以为好,上假负载点机,问题又来了,开机反复重起,诊断卡跳00-ce,根据之前的维修经验,应该是北桥有虚焊,上bga加热,待冷机后再通电,测试ok。技嘉出现这类故障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为通病,为以后维修少走弯路。用的是ep43t-ds3l图纸查线路,本站有

网友:
呵呵,以本人在平时对技嘉这个型号的维修,没有发现有北桥虚焊的,楼主威武!

网友:
技嘉板桥虚焊的问题很少,BIOS问题倒是很严重,还有就是这板子的CPU供电问题蛮多。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还有一通病就 是一直反复重启,我这里都有很多

网友:
支持,学到东西了

网友:
楼主。你应该拍一下图片上来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忙,尽快上图

网友:
又長了一個見識~多多看多多學~

网友(2014-06-02):
灰色线实测电压为0.2v怎么会pson相连的三极管坏???

网友:
北桥虚焊也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