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4-04-26):
联想g450,待机0.4多,供电正常,测vcore pg 1.4,不正常,

pg经过3.3上啦进南桥了,

pu801 31对地正常,801换了无效,加焊南桥好,没几天返修了,情况一样,想南桥不良,换了。没几天又来了,,,还是老情况。。不解,求助。。

网友:
会不会桥坏了

网友:
桥换了我好像说了

网友A:
会不会是桥挂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桥挂了呢

桥换了的,加焊也会好

网友B:
电阻另一端+3VS电压正常吗,后边可以VGATE连接的两个电阻一个一个摘掉,维修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另一端+3VS电压正常吗,后边可以VGATE连接的两个电阻一个一个摘掉,维修排除法,

正常,没短路的

网友C:
不显的时候,小电压正常吗?电感波形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显的时候,小电压正常吗?电感波形怎么样?

各电压正常

网友:
,小电压正常吗?     应该是比较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