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显示器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4-04-26):
今收一DELL显示器,不开机,无12V,5V输出,查300V等各路均正常,只有
反馈绕组端整流50v,10uf电容电压不断7V,8V,9V,10,11V来回跳(正常应为12-18V),更换50v电容故障依旧,请大师指教。
不开机

网友:
一个是芯片问题,频率电阻,持续供电的外围元件,重点检查。还用一个就是反馈电路正不正常。
同意楼主:
5.0
jinhui3310
同意楼主:
版主发表正是楼主的问题所在,值得学习,哈哈

网友:
上面维客说的有道理‘有可能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没有12v 5v 那电源根本就没起振吧

网友:
我就看看不解释

网友:
电源芯片 和反馈上的光耦 多半是反馈上的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发现那个个头最大的二极管sr520激击,更换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