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启动到windows界面掉电

楼主(2014-04-26):
一般都是供电问题,更换2个上管解决。没啥技术含量。呵呵

网友A:
什么供电的上管。。。楼主。。

网友:
难道楼主说的正是,cpu铁上管

网友:
灌水。什么上管?具体点。要么说清楚,要么不要说出来,

网友:
此板cpu上管坏的多

网友:
这说的不清不楚,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不错,以后遇上这种问题试试看。lz最好还是结合案例发帖比较好,免得被认为是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和B460是一样的,一般来说要不就是待机芯片旁边有腐蚀,要不就是CPU供电的上管坏掉了

网友:
CPU 铁壳上管    好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厉害!秒杀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CPU供电上管软击穿,出现:大电流,触发掉电,不显示,进系统掉电!

网友:
铁壳的容易被软击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供电的上管。。。楼主。。

经常说的CPU MOS管上管铁壳

网友:
是那部分的上官

网友:
Y460在WINDOWS介面掉电应该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