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5去掉独显后遗症

楼主(2014-04-27):
今天来了一台宏基宏基4745的,触发电流在0。9A,测量独显电压跟1v的显卡副电压没出来,直接打了一下独显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为1,直接短路了。。问题1,为什么独显供电对地了竟然不会产生大电流的??看了一下4745的图纸,可以单独集显显示的,果断去掉了独显,再次触发,电流上去了,但出现报错,说什么SEND有问题,忘记拍下来了,然后一个光标在那里不动了,再过了一会,光标闪了,开始引导系统了,并且顺利进入系统了,也能正常使用,原以为可以这样交差了,关机,问题来了,关机的时候蓝屏了,没办法硬关,再开,也是刚才那样很久才进系统,但使用一切都没问题,再次关机,这次关不死,屏幕关了,但指示灯还亮,电流还在0.9,晕了!!BIOS刷过了,桥也换过了,一样。。在BIOS禁掉双显卡交火的,再次开机是开不了的。。必须再刷BIOS才可以开机显示的。。哪位大湿有试过这问题的??难道只有换独显的办法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换了显卡了 BIOS刷了N个。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2024-07-26):
前天把自己的主板用PGA台加热独显切底搞坏了,开不了机。后来刷了一个BIOS能开机了。一入BIOS里出来后又开不了机,只能又重刷BIOS。惨,以后都不能进BIO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