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进水的K40IE 修了3天才搞定

楼主(2014-04-27):
   顾客拿来的时候是开机电源亮 屏没反应。 询问得知前几天进水没反应了,后来顾客顾客自己用吹风机吹干,电源有了屏不亮了。(机型是K40IE 主板上是K40ID  REV1.0 Internet  独立显卡N卡 M310)
接电源电流到1.0 ,拆开机子看了下里面是干了,拔掉内存擦了擦再开机,喇叭一长八短,电流可以上到1.3-1.4 就不动了,外接一样不亮。一般华硕报一长八短 就是显卡或者内存 要么屏了,换内存无果,先大概看下有没有板子上腐烂和氧化,没有发现,测了下电压都有了 ,(当时没注意 显卡上电容0.4V )

其他电压都正常首先怀疑显卡, 来个加焊 没用,找了下没有图纸 论坛也没有,看看论坛的帖子也差不多说是显卡的问题,
不过有好几个都说不好修没有修好,(显卡供电对地阻值7欧正常)好吧先买了个显卡换上 故障依旧,怀疑没焊接好 ,再做一次 还是一样,开始没头绪了乱来了,先是换个屏(有个别机子检测不到屏也会报一长八短记得戴尔就有过一次)接着测屏线,甚至相信了一些自己觉得都不对的桥的问题的了(此机单桥)

本来这样的故障不可能会去弄桥不过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桥供电对地阻值3欧有点小不过正常)加焊桥还是一样,本来想放弃了。后来想进水还是有可能是电阻类的腐烂引起的断线也是有的,好吧拿着放大镜找啊找 哈哈终于看到了一个小电阻(主要是在旁边的电容看到引起我的注意)上有点不对 不好测量刮了一点铜皮这个电阻300K左右(正常47K左右)一般场管控制脚电阻这么大,平常有的没有接电阻 有的10K  ,22K 47K 见的比较多 100K就很少,怀疑阻值变大了,保险期间 测了下桥供电的场管是47K 于是就换了个47K 的 开机呵呵  电流一路上到1.6   哈哈 亮了。到这里机子算是修好了 就这个图中的那个小电阻引起的显卡供过低。

有朋友遇到同样机子的问题机子不妨看看兴许也是这个问题(看到论坛好几个同款机子同问题没有修好的)

有捧场的兄弟给加点分,大侠就不要喷我 。小弟写的不好不要见怪。给别人加分自己的分不会少的哦

网友(2017-11-22):
英伟达的 桥 ,少见, 看来你们那里很 节约啊。。 这个机器估计 差不多 10来年的机器了

网友:
虽然机器老了 但维修方向 维修思路值得我学习一下

网友:
这贴子14年发的,怎么现在17年还显示出来?

网友:
这机器太老了 一般见到了 都不修 k40ab更垃圾

网友:
楼主维修分析到位。 不过进水机坏的地方和一般通病地方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同型号的机器,本来是开机掉电,我加焊了一北桥好了,今天客户说又掉电

网友:
显卡,桥 都换了吗

网友:
这机器修3天 是我我就放弃了。。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
       进水机,最主要还是要多看看进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