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460P CPU热的问题

楼主(2014-04-27):
手里有个Y460P CPU就是热 怎么做散热都不行 BIOS刷了也没效果 显卡不热 各位有什么高招吗 散热片和风扇换了好几个了 也不行

网友:
是I7 二代的CPU

网友A: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B:
我的 Y460也 是   一会就死机   怎么都 开不 了机 等到 冷 下来 才能 开机

网友:
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看看吧 以前修过台式机主板 遇过这种问题 可能是波型不干净了还是电压问题

网友:
路过路过,各组输出电压电流都正常??

网友C:
散热铜管的检测方法,用风枪加热靠CPU的一端,用手紧握散热格栅,吹5秒钟,如汤手就正常,不烫手就换之

网友:
还是换个U试试

网友D:
吹出来的是否热风

网友:
看看驱动装对了没有,还有我也遇到过病毒导致温度高的,看看cpu占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铜管的检测方法,用风枪加热靠CPU的一端,用手紧握散热格栅,吹5秒钟,如汤手就正常,不烫手就换之{:4_ ...

换过 没用 还一样

网友:
CPU也换了  换的I3也是热

网友:
这是来灌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吹出来的是否热风

热风 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必须换过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 Y460也 是   一会就死机   怎么都 开不 了机 等到 冷 下来 才能 开机

那你现在怎么用呢 还这么对付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现在怎么用呢 还这么对付呢啊

我换了 俩个电容 好了   就是 不知道 会不会 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