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3T-DM1 V:A00报警和有时插USB设备死机

楼主(2014-04-27):
DELL   G43T-DM1 V:A00报警和有时插USB设备死机,机子能点亮,但是报警,这个报警造成的原因是:bios的时间没有设置好,USB设备插到电脑上就死机,有事还进不了系统,我加焊了南桥机子就OK了,提供下经验,下次不要走弯路。

网友:
我加焊南桥几乎没好的  只有换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板南桥多问题?我有片开机跑马1秒钟就重启。不停这样。。。

网友A:
楼主加焊了南桥到现在还好用吗。没返修吧。

网友(2014-05-27):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焊了南桥到现在还好用吗。没返修吧。

我的有片板子一样的问题,最终换了南桥解决的

网友:
是南桥空焊了吗???用起来稳定吧?

网友:
楼主那个好了吗 我刚遇到一块一摸一样的

网友(2014-06-30):
希望我能记住

网友:
少见加焊南桥修好的USB

网友:
修的还可以啊。加焊可以好啊。应该是电流保护吧

网友(2014-11-17):
需要加焊南桥嘛?

网友:
楼主问问这个板子档PE进不去做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