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技嘉GA-P55-S3不过内存

楼主(2014-04-27):
板子小问题,不过内存,修好了激动呀,是1156的板子,比较新,大部分能保修,客户拿来那个时候心里很郁闷,
冒出一句话,没图纸,芯片新,故障难,不会修,当然这句话不能说出来,客户放下就走了,我拿起来看。
有PCI插槽容易搞,上电,不过内存,看了系统总线,一条线路剩下1.2V而已,跑线,跑到两个芯片上面!

当初看到这两个芯片就烦呀,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上面着写3115C 肯定不是芯片的型号,上了论坛求教~刚好一位仁兄给我上传了芯片的截图!
  对比了一脚位,都是正确的 !感谢这位仁兄哈!pfvl2008

把上面的芯片拆下来,测焊盘为3.3V 到了这里就好修了,芯片拉低了,如果焊盘为1.2V的话那就是桥了, 呵呵马上去别的H61这些板子上面找一个换上去

顺利开机。。

维修结束,等客户来拿走!

网友A:
楼主好运气.跑线好耐心.话说我也接过一个115X的板子..型号忘记了..淘宝查了一下.现在还卖800多..不跑码.也是没图纸. 没芯片.研究半天无果的情况下..果断全板芯片加焊.结果竟然跑码亮机了..后遗症是.四个内存插槽.只有一个好使的.我跟顾客说..反正单条4G你也够用了不是?

网友:
哪里找到的图纸?分享一个

网友B:
没过保的可以收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过保的可以收到多少钱

一样的价格 40

网友:
现在修台式机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运气.跑线好耐心.话说我也接过一个115X的板子..型号忘记了..淘宝查了一下.现在还卖800多..不跑码.也 ...

全板芯片加焊?? 你太有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全板芯片加焊?? 你太有才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什么资料都没有.不过没动BGA.全是加焊的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板芯片加焊?? 你太有才了

一招定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什么资料都没有.不过没动BGA.全是加焊的小芯片.

呵呵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明了,值得学习。。

网友:
我有一片七彩虹的H61 不显示  我加焊了那种很小的ITE的IO 就好了,过了一天 客户又拿来了 又说不显示,我又用风枪吹了下IO  到现在还没有拿过来 估计没有问题了,不明白。。。

网友:
哈哈,这就是心中有图嘛,。。。。。。。

网友:
这么新的板才收这点钱啊,话说现在维修越来越不值钱了啊,还不如搞手机的刷个苹果系统,唉。。现在都不想修主板了,我们电脑城里一个老头不懂维修,坏了就给别人换主板,一年比我挣得多多了啊,郁闷死了。。。

网友:
哈哈,这就是心中有图嘛

网友:
     那么掉啊

网友:
厉害啊 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把土图纸发上来分享。这板的图纸找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2014-06-15):
这个板有这个通病,不过内存,但如果只插一根的话,DDR3号槽,白色的最边上的单插能过的,其他三个不行,有这个板子的可以试试

网友:
1156主板还是值点钱的。

网友:
其实,我觉得维修只要不要集中在一块做,还是值钱的。集中在电脑城做的话,还真的只能收2、3块。

网友:
现在主板的图纸也不好找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故障 但是没有芯片只能放弃

网友:
像这种芯片代码,如何能查是那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
公鸡中的战斗机

网友(2014-08-03):
把它的bios传上来,谢谢楼主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个技嘉G41的,档内存,刷了N个BIOS,还不行,后来同事查到也是系统管理总线有一根不正茬,后来查到是822的上拉电阻不良引起的

网友:
不错,新主板就是没思路

网友:
哪里找到的图纸,发一份

网友:
我有戴尔台式机主板不过内存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的好啊。。。。。。。

网友(2016-06-13):
额 只能说666

网友:
台式机图纸不好找

网友:
最开心是见到这种问题,一测内存118,238脚,电压不是3.3,马上去找这小八脚换上,爽。

网友:
技嘉这个P55还有H55很多是漏电流的问题,很多修不好的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 真好

网友:
这个不错,下次遇到相同的板子做个参考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板,没修好,最后客户换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