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V470C不出VCC_GFXCORE

楼主(2014-04-27):
原来机器是大短。。换了小乌龟MOS管。后加电。。看电流也像是跑码了。内存上有波形。不是很少,VCC_GFXCORE测量这个电压没有出。。电流上到1.A左右停住。。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压什么情况下出来。看论坛好多人说HM65的机器跑码过了内存这个电压才有。。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没有?

网友:
CPU找了其他的代换。还是一样。。测内存上有波形。但是不多。

网友:
多找几个CPU试试吧!我遇到一个换了好几个CPU才好的!

网友:
CPU装到其他机器上就OK。通用是V470

网友:
这种大短小乌龟和主控一起换!

网友:
没集显电压的不好修哦,说不定换了桥一样的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A:
第一:把铁壳可 IC 一起换掉  第二:换个好的CPU ,第三:跑马过内存之后,IC 要收到三根SVID 由1.05做上来的信号控制集显电压产生,哥们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去修。一般这个IC 常用的是 95831和628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把铁壳可 IC 一起换掉  第二:换个好的CPU ,第三:跑马过内存之后,IC 要收到三根SVID 由1.05做上来 ...

正在修一台华硕K53S,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把铁壳可 IC 一起换掉  第二:换个好的CPU ,第三:跑马过内存之后,IC 要收到三根SVID 由1.05做上来 ...

不错就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