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认不到独显

楼主(2014-04-27):
如题  集显及其他功能正常 就是不认独显   另外插电待机0.08过一会儿 掉到0.01  这里感觉有点奇怪 显卡供电有 有修到过的朋友分享下经验  不胜感激 显卡供电0.8

网友:
BGA做下显卡

网友:
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倒是还没做  客户拿了块料板让直接换  可是感觉差了点意思   还没做  实在不行只能干了

网友:
有没有其他问题的例子  论坛上看了下  在我这都否定了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试,先做下BGA

网友:
查显卡是不是短路了  查数据总线  还有些主板不认独立显卡刷BIOS OK

网友:
这机器换显卡 会很嗨的吧  能小赚一笔.....

网友:
不好赚  客户都自己给料板让换了  刚准备坐下显卡了  i2cs_clk 和i2cs_sda 阻值不一样 一个500多 一个一千多  准备做下试下

网友:
做完了  阻值变一样了  611 612  先冷  等下报结果

网友:
结果   不行

网友:
有没有人修过同样的其他问题的

网友:
怎么没高人回复了 ?、

网友:
不认独显的难搞,成功率百分之五十吧

网友:
显卡没加电,换显卡呀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本人遇到一个是HP的CQ35问题是一装显卡驱动就死机,最后换了个显卡也不行。BOIS刷过也不行。最后只好给客户了。

网友:
机子最后还给客户了 本来客户发了一片料板给我们 结果料板找不到了  搞笑吗   最后显卡也没换

网友:
楼主这个修好了没有啊 正期待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情况,换个显卡就好啦

网友:
BIOS里也没有吗。。

网友:
这毛病太费时间,收费不高还是别费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