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20G变成2199G了。

楼主(2014-04-27):
先看图吧。

这盘是有坏道,清了SMART,做了个G表转P表,结果成现在这样了,bios能检测到,Windows下找不到盘。容量也不对。

网友:
我的硬盤也是這樣 數據恢復要多分錢?

网友(点评):
现在认不到盘,需要检测才能确定是什么故障。

网友:
试试重建译码表试试 (m0,6,2,,,,,22),断电再检测

网友:
我有一个三星500GB的,变成2T了,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清G表,复位SMART表,M指令等,就像楼上朋友说的,试试M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G表,复位SMART表,M指令等,就像楼上朋友说的,试试M指令。

这几个都试过了,还是没办法。

网友:
不懂 没搞过

网友:
复位SMART表 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