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经典通病故障技嘉H55M-S2H。大家觉得可以加点分

楼主(2014-04-27):
修了不下10块的H55M-S2H同一个故障。断线。问题故障是开机跑乱码。不过内存。什么C1啊E0  R0都有。诊断卡不一样。跑数不一样。首先量供电。都正常从简单来吧。刷Bios故障依旧。关键的来了。上内存假负载。对地量阻值。VDD3.3V的阻值偏高。具体多少就不多说了。也没好板对着量。所以就慢慢跑线了。10分钟后。。量到时钟芯片缺少组3.3V。继续跑线.2小时后。附上两张图片。中间夹层板断线.如图两个点。飞了两根线过去。OK。跑数.一切正常。此板最少有10块以上都是这个地方断线了。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有解决了问题的给加点分吧。

那两条是系统总线SMBDATA、SMBCLK,不是什么3.3V供电

网友A:
没图纸你怎么知道这两条线和这两个电阻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你怎么知道这两条线和这两个电阻相通?

跑线

网友A:
它是断路的。不能确切的判定和是相连的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这两张图得看清楚,最好跑下电路,才会完全明白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比较不容易啊

网友:
没有图纸,盲修的吧

网友:
跑线啊。我连桥都拆下来量了的。从内存的VDD开始的。没有图纸一样可以修只是耗时间。这张板花了我一天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断路的。不能确切的判定和是相连的吧?

跟着跑是在PCI下面一个点断开了的。

网友:
这个无图纸也要点运气了,我有个索尼的本本,没有图纸到现在也跑不出来问题。

是的,虽说主板不用图纸也能修,但是也包含有运气成分

网友:
不容易  跑了一小时线  我加分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要说明是 那条线对那条线呢

网友:
台机主板还好跑线,笔记本就没那么好了

网友:
楼主的跑线路相当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不是要说明是 那条线对那条线呢

知道是这两条线。随便接过去就是了。不行就调换。不会烧的

网友:
真佩服楼主的跑线技术啊!

网友C:
楼主 一般又两个地方会断吗?能不能再传个清晰点的给我,还要就是你能说说怎么飞得线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还没修这么新的板子思路多了

网友:
这板大多还没过保,都修这么多了

网友:
时钟没供电还是怎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一般又两个地方会断吗?能不能再传个清晰点的给我,还要就是你能说说怎么飞得线吗?小弟感激不尽

第一张图片电阻的上面两端接 第二张图片电阻的下面两个点。

网友:
没图纸跑线有功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片电阻的上面两端接 第二张图片电阻的下面两个点。

就是把两张图的两个电阻两端连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两张图的两个电阻两端连起来吗?

是啊。飞线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强大!!自己要多学习啊!希望楼主多发帖给我们这些小白白参考。。。。

网友:
修的真不容易啊

网友:
没图纸跑线才是王道。。。

网友:
我去  真心 厉害

网友:
修板子真的是熟能生巧,又学到好的经验,多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2014-06-09):
楼主,我的和你一样的毛病,但你说飞线,试了一下没用,可能是我接错了,麻烦从途中用线标一下,谢谢

网友:
中间层断线都给你找出来了。。 强。。。

网友:
楼主的跑线技术相当了得呀!!!

网友:
下功夫了  下次遇见板子借鉴你的思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  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