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35主板 跑95 97之后报警 ,通病求高手

楼主(2014-04-27):
联想L-IQ35主板  跑95 97之后报警  这板双BIOS,两个BIOS我都刷了好几个版本了,都是这样,有些代码变了,会跑D5之类的,但挡到E5连报警都不会,论坛有一个一样的跑这个代码,但他没有写解决的方法,我是用低端双核的E2160这CPU点,用PD也是一样,听同行说原来是E7... 他也换了一个一样的CPU还是一样,有谁修过此板的,说一下 .北桥暂时还没有加焊过,到时怕问题搞大了,这板子就报废了

补充内容 (2014-6-29 09:53):
此板已经修亮,但会出现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是刷论坛中的一个BIOS,刷别的BIOS不亮机,有一个亮机bm出联想LOGO,但重启只会跑55,亮机倒是亮机,一直卡在这个LOGO里面,插PS2 或者USB键盘,按都没有反应

补充内容 (2014-6-29 09:54):
BIOS是刷这个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870出现画面也是这样不动

网友A:
是内存报警吗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内存报警吗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条件已经查过了,供电,两个系统总线,还有SPD,还有时钟都查过了,正常,这些肯定排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件已经查过了,供电,两个系统总线,还有SPD,还有时钟都查过了,正常,这些肯定排除了

先干了北桥在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干了北桥在说吧

跑95、97快过了吧,內存正常,先不忙干北桥,查下显卡或刷BIOS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应该内存吧,查查内存工作条件,不行的话跑跑北桥到内存线路

网友:
应该是检测显卡了!

网友:
  加显卡试试,不行做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95、97快过了吧,內存正常,先不忙干北桥,查下显卡或刷BIOS

没有用  跟显卡也有关系   但是关系不大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  是不跑码 而且4秒断电 都不想休了

网友:
我换了个E5300的CPU 竟然亮了!!

网友:
测量内存AD线,按压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   怕搞大就 不要 修了

网友:
CMOS 电池没有电路 也会造成这样的  还有就是 CPU座子下面氧化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