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T-M主板,供电均正常,就是不跑码通病。

楼主(2014-04-27):
671T-M主板,供电均正常,就是不跑码,有的复位灯还常亮一般都是CPU座子问题,我把下温开295,上温开230烤它个50秒到一分就OK了,也是看了上面的贴得到启示谢谢朋友们的分享。

网友:
你这估计也用不长时间啊,像你这样估计北桥虚汗的面最大

295,是高了点,再说671t是精英代工的,主板质量本身就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