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联想G455

楼主(2014-04-27):
接台 联想G455  AMD的CPU  开机电流1.5左右 卡着不动  屏不显示  这台机器的北桥故障较高  加焊显示   感觉OK了    装起来交给客户  第二天 花屏  竖杠 横杠   以为显卡         再加焊显卡   鲁大师跑半个多小时温度压力测试    CPU 70度 GPU75度左右   感觉正常了    没敢直接交个客户   第三天开机 故障依旧  开机显示LOGO  一会儿 又是横竖杠 满屏    再加焊北桥   温度压力测试 1个多小时  都正常   可是 隔天 又是故障依旧   求助。。。

网友(点评):
显卡重做吧

网友:
重植试试吧,加焊不是根本解决办法!

网友:
重做北桥吧!!

网友A:
显存有可能有问题,换显存试试

网友B:
换才是正道,焊好了的是自找麻烦.闲得蛋疼
的除外

网友:
丛植。换桥。。。。。

网友:
我也觉得换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才是正道,焊好了的是自找麻烦.闲得蛋疼
的除外

问题是现在维修利润低啊    修一个本子  才几十块钱      代价稍大就客户弃修   电子产品都天天跌价   贵了没人修啊 。。。换桥的话  低于200可能做啊   ?  可是 200+ 一般都不修了的哎 。。。

网友D:
先确定下是集成显卡在工作还是独立的在工作,然后决定换北桥还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下是集成显卡在工作还是独立的在工作,然后决定换北桥还是显卡

老大   AMD的CPU   G455的本本   有独立显卡  你说是独立 还是集成

网友:
那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好了,把独显干了用集显..........要不就重植珠..............

网友:
我也有一块G455 独显板,不显,怎么改集显用,谢谢了

网友:
现在好多本都是双显卡的啊,为什么不能怀疑集显坏了呢,以前SONY双显卡的可以通过开关关闭NV独显,使用集成显卡就不花了,至于如何判断集显工作还是独显工作就看你的了,LENOVO的机器有的在BIOS里可以选择关闭集显,只使用独显,你可以试下。

“老大   AMD的CPU   G455的本本   有独立显卡  你说是独立 还是集成
”您这句话小弟没看懂,您是想让我说独立的在工作还是集成的在工作呢?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别埋怨小弟,只是交流!!

网友:
桥和板子之间虚焊,要重新植球

网友:
换新的比较妥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现在维修利润低啊    修一个本子  才几十块钱      代价稍大就客户弃修   电子产品都天天跌价   贵 ...

说起来都是泪,有时还得把时间搭上,白忙活。

网友:
重值下效果就会不同了

网友:
换还是可以的

网友:
垃圾笔记本 ,。

网友:
换了不行咋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有可能有问题,换显存试试

你是小谢?肖卫的亲戚猛哥???

网友:
你用洛铁加热确定故障在下手 不要拉倒换了来试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同楼主的 差不多。开机电流1.4A。无显。

网友:
显卡丛植下就不会了

网友:
重植就OK了,还没见过不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现在维修利润低啊    修一个本子  才几十块钱      代价稍大就客户弃修   电子产品都天天跌价   贵 ...

楼主在哪修的机器,混得也太差了吧,GXNN这边还有200+利润...

网友:
今天刚接了台,不知道楼主修好没呀!!!!是不是北桥呀!

网友:
换桥啊   桥有问题 你加汗一天都画屏啊

网友:
先下显卡,不行就换

网友(2014-06-07):
先换了试一下,

网友:
换了不行退了

网友:
估计是动到了显存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维修,一个本子只收几十元?你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能怪谁,有时候价低了顾客反而觉得不可信,

网友:
换个新的吧,,芯片可能完蛋了,,

网友:
加焊返修很快的,不想换那至少也要取下直个球撒

网友(2014-07-28):
我今天接到的机器 开机1.6   1.7   2.1   1.7  不动  或者掉电   估计也是北桥的问题   郁闷的要是的是跟楼主遇到同样的难题啊  要是换了桥好了就算了  换了还是不好那就只能哭了  花钱花时间还赚不到钱

网友:
北桥!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