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路问题不少

楼主(2014-04-27):
联想 L412不触发,检测是电压没有过P沟道场管PQ46,原因是G极高电压,高电压从哪里来的呢?检测是从PNP三极管PQ18(红圈内) E极漏到B极,将PQ18取掉,C、E极短接,解决问题,电池充放电都不影响。有很多貌似多余的元件,直接取掉就行。

保护隔离修好之后,待机3V5V出来了,按开关,电流上一下就掉电,掉电之后3V5V都没有了,不能触发,重新插电源触发又是掉电,估计哪个地方短路。忽想起一个地方有进水痕迹,一开始清理过。找到那个地方,量了一下,有电容短路!打开图纸,短路的正是+5V_ODD这个点,光驱供电,有6个电容,不知具体是哪个短了,观察了一下,C453 一端引脚有腐蚀,先取它,一发命中,不短了,至此机子修好点亮。

需要说明的是,整个过程还有很多弯路疏忽,写帖子是经过提炼概括甚至加工的。

网友:
不错,积累经验,给个赞

网友:
多灾多难的  维修

网友(点评):
用词不当,瞎讲。

网友A:
应该一开始就是这个电容短路引起的吧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一开始就是这个电容短路引起的吧

你说的有道理。客户说用着突然黑屏关机,再也开不了了。可能电容短路大电流烧了那个三极管。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
不错学习中,应该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2014-06-07):
是我的话  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