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上电

楼主(2014-04-27):
1:当插入19V的直流电源进入Pcon2时,电流经过PL1.PL2送到保险丝PF1,一路送到PQ51的5.6.7.8.Pin等待,一路经过PD4输入到MAX1909的第1Pin.
2.当MAX1909的第1Pin收到19V电压时,此时MAX1909的第4Pin就会产生REF(标准电压1.9V),27Pin(MAX1909_PDS)输出一个低电压(9.0v),送给PQ51的第4Pin控制脚,控制PQ51导通,DC_IN转换成DC_IN_MOS,由于PQ50的第4Pin控制脚同样收到此低电平信号(DC_IN_G1),控制PQ50导通,DC_IN_MOS转换成DC_IN_R,此信号通过电流传感器(PR155)反馈给MAX1909,由MAX1909内部调节第27Pin输出一个标准的低电平信号,从而控制PQ51,PQ50的导通状态,最终输出一个标准的DCBATOUT(19v)信号.
3:当DCBATOUT输入到PQ63,PQ34的两个MOS管的5.6.7.8.Pin等待控制Pin的控制时,MAX1999的20Pin(V+)同时也收到DCBATOUT的输入,MAX1999的第18Pin(LDO)就会产生一个5VALW_LDO的电压,送给PD33升压管,PD33把所升的电压信号送给MAX1999的第28Pin(BST3).14Pin(BST5)做为产生3VALW.5VALW的第一个条件。
4:当MAX1999完成第一步工作时,就同样会产生一个REF(1.9V,标准电压)的信号,供我们量测判断MAX1999是否工作正常的一个条件。
5:MAX1999完成以上两步工作后,他的第25Pin(LDO3)就会产生一个ECVCC信号 %r' u, a! W
6:当DCBATOUT输入到PQ63,PQ34的两个MOS管的5.6.7.8.Pin等待控制Pin的控制时,MAX1999的20Pin(V+)同时也收到DCBATOUT的输入,MAX1999的第18Pin(LDO)就会产生一个5VALW_LDO的电压,送给PD33升压管,PD33把所升的电压信号送给MAX1999的第28Pin(BST3).14Pin(BST5)做为产生3VALW.5VALW的第一个条件。
7:当MAX1999完成第一步工作时,就同样会产生一个REF(1.9V,标准电压)的信号,供我们量测判断MAX1999是否工作正常的一个条件。& R6 g) o"c9 M0 s' d
8:MAX1999完成以上两步工作后,他的第25Pin(LDO3)就会产生一个ECVCC信号.
  m2U4 c# O( |当EC收到工作电压时,BIOS也同样收到ECVCC的信号做为自己的工作电压,由于BIOS内部已经写入了每块主板的上电流程与开机流程,那么此时的上电与开机就由BIOS内部的程序控制。   R
9:当EC收到工作电压的同时,BIOS也同样给EC发出上电流程的信号,告知EC下一步将做什么?此时EC首先晶振Y2(32.768KHZ)开始启振,其次EC才会复位ECRST#(19Pin
当EC自动复位后,EC的第108Pin就会发出ALW_ON    (3.3V)信号,送给MAX1999的第3Pin.4Pin.做为       MAX1999产生3VALW.5VALW的一个必须条件。
10:当MAX1999满足了以上条件后,就会由第26Pin(DH3).22Pin(DL3),15Pin(DH5).19Pin(DL5)来发出高低电平,调节4颗MOS管的导通状态(PQ63.PQ64.PQ34.PQ62),从而产生3VALW.5VALW两个电压,再由反馈电路反馈送到MAX1999的第7Pin(FB3),9Pin(FB5),告知MAX1999所输出的电压是否是所需要的标准电压,如不正确,那么再由MAX1999的内部电路调节输出标准电压27Pin(LX3).15Pin(LX5).
11:由此3VALW.5VALW就通过PL13.PL12输出。
当MAX1999完成3VALW.5VALW的产生后,其第2Pin就会产生一个ALW_PWRGD(3.3V)的信号送给EC,说明以ALW为单位的电压已经产生完整。
12:当EC收到ALW_PWRGD时,就会发出PM_RSMRST#的信号送给南桥。

网友:
路过,一个好长的维修思路

网友:
学习一下  LZ 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