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 主板后置USB 不能用,前置的可以用

楼主(2014-04-27):
还是上次的那一主板,V星P43NEO,装好系统提示"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流限制,鼠标也不能用",,,感觉是一个六脚的USB保护IC坏了,于是用风枪拆了下来,后来发现这个不要也可以用,就直接用了另二个USB(保护管还在的那二个),过了一些时间又发现这个问题了USB用不了,是后面 的四个:

后面的四个USB不能用,一样的提示 (即使后面的USB没插头任何东东,也提示超电流限制),那四个USB口都不能用了,但用前面的可以,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补充内容 (2014-5-2 09:27):
基本上修复了,见19楼的说明,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装驱动啊,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南桥  可能哦

网友:
我前几天一个客户的笔记本也是这样 不过装过了系统就没出现了

网友:
应该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量一下USB 5V呀

网友A:
V星的板子怕啥 有图纸的P43,打开图纸,USB的接口有过流或者欠压了就会这样,还有PS2接口电路坏了也会影像USB反之也一样,修板子最爱修V星了,图纸都能找到,有图纸修东西快多了

网友:
测一下,usb口的5V供电有没有。GND 接地吗有的是连一个保险电阻在接地的。有可能保险电阻坏了

网友:
短路 还有南桥

网友:
多谢上面的兄弟答复,系统重装过一样,另外5V是有的,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的板子怕啥 有图纸的P43,打开图纸,USB的接口有过流或者欠压了就会这样,还有PS2接口电路坏了也会影像U ...

这个是一好建议,我查一下,不知会不会是PS2的问题

网友:
有遇到过,不过还是换掉南桥才修好的

网友:
好像有个过流检测电路,找图纸看看,

网友:
OC# 有效了吧

网友:
重点排查usb限流排阻。

网友:
换了一个鼠标,能用十秒左右,又不能用,因为USB直接接桥,感觉可能是桥的问题的多!

网友:
USB_OC#,搜下图纸是否有这个信号,USB过流信号

网友:
多谢上面的兄弟提示与帮助,暂时修复,就是下面图中那个八脚管坏了,拆了就没事了(由于没有其他 板上同等管换,也不想拆本板,直接拆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拆了之后没法开机,显示C7,经查是发现不了PS供电,原来这个管也是为鼠标等PS接口供电,直接从前置USB5V电源飞一条线过去,有5V,顺利开机,用了二天,正常,基本上修复,只是那二个接口,平时一般不用罢了!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然后再查USB电路

网友:
那个管子应该是USB的ESD保护管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