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292VW 显示器 谁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4-04-27):
AOC 2292VW 显示器 故障如图,开始以为是程序的问题,刷了后故障依旧。然后直接把驱动板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接着换屏线无果。查屏电压都正常。到这没找了,那位大侠见过此类为题,指点一下
显示器

网友:
屏线的两端有没有损坏。坏的话也会那样。你改个通用的电源。驱动板在看

网友:
看起来屏坏了

网友:
确实屏坏了.

网友:
屏坏咯 换屏

网友:
点屏试试吧,换驱动板还不行,要么逻辑板 要么就是屏了

网友:
点屏 试试吧

网友:
用通用板写个程序点点看,如果还是这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
骚年 装回去吧 屏挂了

网友(2014-06-17):
看看就是屏坏了

网友:
zhe现象屏和排线都见过

网友:
屏主控芯片换下试试 要确定屏的每个电压都好的

网友:
我老板也修过这个故障。。他是加焊了屏的主芯片后正常几天后又返修了然后就换了主芯片还是一样后来发现是屏上的软排线的问题动一动就好的了。。。可是那个软排线换不了
悲哀

网友:
都不行 那就屏坏了!~

网友:
摸摸屏电路主芯片热不,热就换一个试试,或者插插屏电路升压电路有没有坏件!

网友:
上边打错字了,没看到编译,纠正一下:摸摸屏电路主芯片热不,热就换一个试试,或者查查屏电路升压电路有没有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