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胆的想法,把IBM小红帽指点杆加到8寸平板电脑上,解决没有鼠标的问题。

楼主(2014-04-27):
最近8寸win8平板电脑thinkpad8到手,分辨率很高造成字体和点击框相当小,在没有鼠标的操作下很难受啊,携带鼠标吧,失去了8寸平板电脑的便携优势。一直是thinkpad的粉丝,突然想到将指点杆加到平板后背,解决平板电脑没有电磁笔的劣势。技术上应该不难,就是要找到thinkpad8的主板图纸,指点杆是PS2接口的。想过改USB接口,但是原驱动啊都是PS2的。通用USB的驱动,只能实现指点杆的光标移动功能,单击双击功能没有啊。求thinkpad8的主板电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
Thinkpad E420  trackpoint pinout (with PTPM754DR)
1 DATA pin2
2 RST pin5
3 BTN1 pin31
4 BTN2 pin30
5 BTN3 pin29
6 CLOCK pin28
7 GND pin8
8 VCC pin26
9 NC
10 NC

网友:
不是要我自己拆了一个一个引脚量吧?

网友:
这  这 这样也可以 想法很大胆,祝你成功

网友:
不错,我也想加啊

网友:
这想法不错期待楼主弄好来看看

网友:
支持楼主.做好上个图来,

网友:
人才啊。实用么?感觉还是不如触摸屏效果好

网友:
有创意 佩服楼主的思维 祝你成功

网友:
支持楼主,做成后,把经验发上来!

网友:
撸主真大胆

网友(2014-05-30):
这也行   太强大了

网友:
你这个难度太大 估计要写bios程序才可以哦  功能完全不同  ps2的设备 你如何接到usb上?

网友:
必定要坏,你这个小东西有地方安吗

网友(2014-07-04):
驱动驱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