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无CPU供电

楼主(2014-04-27):
如题:无供电。以为是通病。换了103排阻还是不行。请教高手给指导下。有图也看不太懂。。麻烦给说说下一步测什么。。论坛有个例子差不多。。可是没看懂1.23V怎么来的。。麻烦高手给讲讲

TA880G HD.pdf

网友:
感觉图纸上的EN电压是12V分压的来的,可是实际的板子是空的

网友:
这个en 电压 正是12v分压来的, 1.2v 是不对。至少要有3V。。看下分压电阻的阻值吧。。

网友:
你也说了,分压电阻实物没装,其实在电路图上都标示了,现在EN角悬空要么内部开启,要么是其他信号开启。考虑过PWM_PWMOK是干嘛的吗?

网友A:
找下哪个控制CPU开启

网友B:
开关电路,Q56和74的G级正常为高电平,让三级管导通,拉低Q55G级,使Q55截止,最后输出高电平.PWM-EN。这种故障多数是三级管挂了。如果懒得修,直接取掉Q55就有PWM-EN了

网友(2014-06-17):
从图纸看,只要en脚悬空,q55不导通接地就默认开启pwm电路

网友(2014-04-27):
引用 网友A:
找下哪个控制CPU开启

按说 6717 的14脚就是EN开启的脚啊。。我从论坛看别人的帖子也是该有个1.25V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是内存供电的1.5vSUS出来以后开启Q56,R542和Q74应该只装了一个,要么是只有R542的0欧电阻到地,关闭Q55,产生高于3。3V的PWM_EN信号,要不没装R542,由PWRGD_PS50MS信号开启Q74来把5V到地,关闭Q55产生高于3。3V的PWM_EN信号.图纸上的1.03V应该是1.5v过来的。这图应该是个时序控制转化。呵呵,抛快砖哈,我也刚维修到这个板。

网友C:
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

别在灌水了,刚才灌了我的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路,Q56和74的G级正常为高电平,让三级管导通,拉低Q55G级,使Q55截止,最后输出高电平.PWM-EN。这种 ...

哦。。谢谢。不过我记得好像摘过这个还是没有,。明天再试试。。我从没安装分压电阻的地方接了个3.3还是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在灌水了,刚才灌了我的帖子

老大给指点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哦。。谢谢。不过我记得好像摘过这个还是没有,。明天再试试。。我从没安装分压电阻的地方接了个3.3还 ...

如果Q55是导通的,你直接拉条线给它,Q55也给拉到地线了,也没有电压输出。你要做的是看Q55的G极是处于什么状态,如果是导通的,你就查图线就条线往后面查,如果是截止的你就要找其它方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Q55是导通的,你直接拉条线给它,Q55也给拉到地线了,也没有电压输出。你要做的是看Q55的G极是处于什 ...

是低电平。。截止的。。。。头痛啊想换6717,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低电平。。截止的。。。。头痛啊想换6717,没有啊

这个没什么好头痛的,如果你的板确实如图纸那样,EN是很好修的,要么给那几个开关管拉低了,要么开启信号没过来,当然6717拉低了也有可能.这个板是单桥还是双桥

网友B:
别搞了半天,这个板内存供电是不正常的,你还在猛修CPU供电

网友F:
别的地方电压正常吗  注意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搞了半天,这个板内存供电是不正常的,你还在猛修CPU供电

呵呵呵。。内存1.5.. 0.75, VDDA 2.5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的地方电压正常吗  注意时序

内存完了就是CPU把

网友(点评):
北桥的供电都正常了吗?

网友G:
修了几片换103电阻没用的,后来换6717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了几片换103电阻没用的,后来换6717好了

谢谢今天刚到一个试试

网友:
受控于 s50ms

网友:
哦。这是什么信号能讲讲吗

网友A:
14脚EN1.25V没有的话就跑下线路 看是哪出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脚EN1.25V没有的话就跑下线路 看是哪出来的电压

谢谢。这个板子就是电源IC的问题。修好了。。EN脚的电压我还是觉得是内部开启了,或者是如果不能正常出vcore,他连EN都没有

网友:
谢楼主分享图纸!查找供电开启!

网友:
谢谢楼主了图纸  又多了一张图纸了

网友:
有的时候不定是CPU供电有问题,可能是其它的电路没有正常,引起CPU没有供电都有可能

网友(2014-06-16):
要不就是R259坏了,没有上拉;或者是Q55坏了,直接拉低EN;要不是Q56坏了,没有拉低Q55的G级电压时Q55导通拉低了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