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3主板,无VDDNB电压。

楼主(2014-04-27):
华硕 M4A88T-M LE V1.01, 不跑码,复位灯闪。全板只是无VDDNB电压。VCORE:1.1V,VDDNB:0V。
VDDNB由 ASP0903 41脚(NB_PWM)连到RT9619A 的2脚控制上下场管而产生。
量 ASP0903 的PG有3.3V, EN有3.3V,带NB字母的全部脚都是0V。
不知NB_PWM输出还需什么条件?  难道VDDNB是由南桥通过DATA_MAIN,CLK_MAIN总线控制产生? PG已有3.3V了,按理说ASP0903的工作条件已经具备了,否则怎么会出PG信号呢。
借用一下论坛朋友自画的ASP0903图,请高手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4-4-28 23:10):
用烙铁风枪加焊了ASP0903及RT9619, 刷了BIOS,跑码了。
试验:不上U则不出VDDNB电压。上U才有VDDNB电压,跟有无BIOS芯片没关系。

网友:
照看是通过总线通信来的,

网友A:
表示越看越迷糊了,
VDDNB由 ASP0903 17脚(P_VCORE_NB_PWM_10)连到RT9619A 的2脚控制上下场管而产生。

那上图那个NB-PWM是做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示越看越迷糊了,
VDDNB由 ASP0903 17脚(P_VCORE_NB_PWM_10)连到RT9619A 的2脚控制上下场管而产生。
...

不好意思,贴图时没细看一下,图文不对版了。谢谢指正,已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贴图时没细看一下,图文不对版了。谢谢指正,已更正。

哦,这个电压应该是总线电压出来了的吗,总线电压应该是在CPU电压之后才出的

网友(2014-07-02):
AM2没有cpu供电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