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D掉电

楼主(2014-04-27):
东芝L750D(AMD 的CPU)不插CPU电流0.5A不掉电,插CPU电流1.5A掉电(电流有跳变),APU_RST#cpu复位有1.5V, HWPG也正常,

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给点思路!附图纸

网友:
1.5应该到显卡了,焊下显卡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或是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1.5应该是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