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清华同方品牌机主板型号为至爱-5800开机死机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4-04-27):
此板能开机能进系统就是进系统进PE后都死机鼠标键盘均无效,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麻烦指导哈!!!!USB对地阻值均正常!!!!跪求求

网友A:
这种芯片组的主板大都是芯片虚焊,因为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组的主板大都是芯片虚焊,因为发热量太大了

你说单桥的容易虚焊对吧?但是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B:
你用  ps/2接口 试过没呢,死机 你测试 过USB的电压,和48M的时钟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  ps/2接口 试过没呢,死机 你测试 过USB的电压,和48M的时钟没

usb键鼠和p口键鼠都死机的,48m晶振电压正常死机了就没有量

网友:
桥虚焊了,焊桥

网友:
修了3块这样的板子   精英代工的  论坛有图纸的   直接旱桥好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