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AC---DC电源

楼主(2014-04-27):
想问下笔记本的电源坏了 原来的是19V 3.42A  换了一个 19.5V3.34A的DC电源 。电压多了0.5V 按道理说是能用的对吧,不知道用了以后有没有不良的效果。还有就是DC电源的电压值有没有正负值 像台式机电源那样 5V 的 5.25到4.75都算是正常的。求真相、求答案  、求妹子  .....扯多了  高手下手轻点,喷子嘴下留情..。

网友(点评):
可以使用的,我的适配器要都是大电流的

网友:
只要插头正负正确是可以用的,这是根据你给的条件的答案,

网友A:
19.5V 3.34A这么奇葩的电源都有?理论上可以用,无影响,AC不分正负,但是DC是分正负的,你接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5V 3.34A这么奇葩的电源都有?理论上可以用,无影响,AC不分正负,但是DC是分正负的,你接线的时候要注 ...

用的是DELL的电源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奇葩。

网友:
是能用的  就是发热量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