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G42 现在是温度报错 90D报错

楼主(2014-04-27):
求BIOS G42 现在是温度报错 90D报错 找BIOS

网友:
进BIOS复位下看看。。

网友:
我修到一台,显卡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加铜片~我试了好多台,都行

网友(2017-06-14):
修好了没,我也有太这样的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2017-11-19):
thank you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20-07-13):
温控芯片有问题 可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