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能否判断为屏坏了,白屏

楼主(2014-04-27):
DELL A840,显示器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将显示器扭曲一定角度能正常显示,但松开手又白屏,屏以前放包包里被硬物压过,
是否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能不能直接判断出为显示屏坏了?已换过屏线,没效果
显卡
同意楼主:
5.0
金义义
同意楼主:
白屏一般三个可能,一上面的问题也就是屏,屏线,二是主板屏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三 显卡

网友:
屏的可能性非常大 你换个试试啊

网友:
屏幕有问题吧

网友:
测一下屏幕的3.3v供电有没有,或者保险

网友:
挨个换是最快的方法.要么叫懂的人给你测
试但时间慢.

网友:
显卡问题 你再怎么折磨屏 都是没用的 现在你折腾屏 有时好的 屏线也换了 直接换屏 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挤压了吧

网友:
你屏线都换了 为什么不能换个好试试看呢 要是也是白的说明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换个屏测试下吧。换屏比干显卡简单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