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A 通病

楼主(2014-04-27):
板号是K43SA MAIN BOARD REV2.0 AMD216-0810001的独显再论坛能刷的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大小写可以切换,内屏,外接都不显,显卡供电正常,电感也正常,64跟数据线阻值正常,救解----------急了
论坛有人修好过,可是没写详细的维修过程,图片都没有,仅仅说有2个6脚场馆电压低,这两个场馆是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在主板上面

网友:
这是什么通病啊!

网友:
机器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个同让的问题。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啥叫通病,动不动就说通病,

网友:
楼主是想说这款有通病不,想不分析线路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哦

网友:
先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干显卡,刷bios

网友:
修 好 就是 厉害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吧!手里正在修一个,ec直接烧了个大洞,量显卡直接对地0欧,我在想是显卡坏引起ec烧的吗?也没个图纸

网友:
这是在问喽,我以 有什么好的结论

网友:
通病不好说 ,以前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电压测测看,那个电压低

网友:
显卡换了  就可以了

网友:
这2个6脚场馆在显卡背面

网友:
我这个是客户自己接屏线烧的。换了IO开机了、但是外接显。屏不显

网友:
是啊华硕的好难修啊我的那个不触发,但是加热一下就好了凉了就不行了怎么回事呀

网友:
帮顶   拿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K43SA 主板BIOS  4M  OK   那个朋友有K43SA  USB  3.0芯片旁边的BIOS 备份一个 感谢 型号是25L5121E的  ...

你还需要吗

网友:
不是通病吧

网友(2014-05-28):
我的是不亮机 不知道 刷个BIOS会不会好啊

网友:
说的太含糊,数据线阻值正常只能说明显卡的PCB没有空焊,不能说明显卡本身没有问题,你应该明白显卡是一个大的集成块,小小的显卡里面有太多电路了。通病只是特例。老实看电路图判断吧

网友:
电流怎么跳,用显波器打下,有没有过内存 ,显卡过了没,这都是要测

网友:
大小小写键可切换,不一定是进系统了,见意换个全新的显卡试试,拆机测试的好多坏的

网友:
我去,标题党?

网友:
楼主的修好没有,我的还没好了,也是这人样子,上面有人说让持图纸了,他却不知道ASUS的这种机器有多少是有图纸的。只你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网友:
我的一个显卡换了也这样。

网友:
没头没尾  ,,,,,,

网友:
没修好就知道是通病

网友:
我感觉还是先干显卡。后面的2个六脚管子,是转电压的?显卡缺电压的通病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