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 ipad mini 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27):
前些天卖了一块mini触摸屏给客户,他换完屏告诉我说液晶没背光了,估计是没断电拔插给烧了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懂多少,反正该给的资料都给了,他自己也上网找了很多必杀什么的,最后决定他自己修的看看,飞线了说亮了一下就又暗屏了,搞不定最后给我发过来了,去掉它的飞线,检查开机正常,链接电脑正常,就是暗屏,正如客户所说,断电检查L2200,不出所料,已断路:

短接先:

短接后测试还是一样,无背光,测L2200上有4V电压,证明供电是有的,但是无升压:
检查亮度信号6个电阻阻值正常,测量升压二极管发现压降很大,有0.6V,一般正常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1-0.2V左右。果断拆下,找料版配件换上:

结果不用我说了,显示正常,拷机1小时,无鸭梨,外壳整形,装好收工!
修过笔记本的应该都知道用什么管代换了,上详细图:

高手勿喷:

网友:
不错了,挺牛B了,我们店也碰到拆装内屏出现的暗屏,自己不会修,没专研精神!

网友:
这是MINI一代还是2代的?楼主你肯定有图纸和定位吧。 贡献出来吧。  或者直接发给我也可以605196857@qq.com

网友:
有图纸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网友:
楼主的电子技术很高啊,不得不佩服

网友:
小弟还是不知用什么代换,还请说下吧、。

网友:
大神威武啊   太厉害了

网友A:
有图纸就是好啊!!!    ···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有图纸更好呵呵。,

网友:
学习了,但有图纸更好呵呵。。。谢谢主楼

网友:
谢谢楼主。换屏到经常,下次遇到就好解决了。

网友:
我表示没修过笔记本,到底是啥管代换的?电容吗?

网友:
就是一个二极管来的,应该是稳压性能降低了吧

网友(2014-07-13):
支持楼主一下,有图纸放出吗?

网友(2014-08-13):
不错 我一下这个升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2014-11-12):
幸亏没有把升压芯片烧坏,屏也没烧坏

网友:
做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好象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楼主能修吗,费用多少?

网友:
LZ能解ID激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是好啊!!! ···
很好 真的很厉害

网友:
用什么代的呀

网友:
这个二极管,正常的电压在0.1-0.2?这个有什么数据可查吗?

网友:
平板不怎么会修,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可能分享下图纸哈

网友:
基础很扎实

网友:
默默的问下楼主,这些芯片周围的金属边框是怎么拆掉的,上次遇到一个同类似的问题,后来因为有这个金属框,就放弃了。修得少。

网友:
谢谢奉献,支持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