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电流 0.03 就掉下来了

楼主(2014-04-27):
客户说 是看了一下电影就坏了 ,拆机一块 PQ501 烧焦了,心想换了 就好 了吧!谁不知道 装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打PL501的阻值还是短路的,在仔细检查一下 发现PQ302 也烧了,两个一换应该就好了 ,再测一下 PL501的阻值还是一样的短路了!不管那么多了  通电一下 一按触发了电流0.03 就掉下来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检查一下 5V 转5V  的电路  3V转3V 的电路 一查 5V转5V 的怎么不出来了  3V转3V 的怎么不出来了 看图纸 SUSP 这里怎么没有电压出来  求大师 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好爱烧USB供电和声卡芯片的

网友:
跟着查信号,顺藤摸瓜

网友:
LZ修好没有,我手头也有个跟你一样的故障,刷BIOS无果

网友:
电源芯片有没烧的,全测下。

网友:
我发现最近好多都有这毛病

网友:
既然后面有短路  那也容易查呀

网友:
有图纸,有短路,应该好修吧

网友:
继续找短路啊  电流这么低 说不定桥都没发出slp信号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我的换了南桥和EC都一样
按开机0.03白灯亮一下就掉到待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