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DR5.3 清SMART 重映射扇区项清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4-04-27):
西数500G有3个坏道,用WDR修复后好了,清除SMART,用HDTune发现05项重映射扇区数清不了,依然报黄,请问有什么方法把这个05项清掉

网友:
你根本就没有修好,你有没有跑PST,没跑,清了也没用,还是一样有坏的

网友:
用MHDD已经扫描不到坏道了,所以想看下有没有简单快速的方法把这一项清掉

网友:
WDR里没看到有G转P功能,具体怎样操作能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 转P。。。。。。。。。。。

WDR里没看到有G转P,只有合并GP表,具体怎么操作能教一下吗

网友:
就是合并吧 但新品支持的不太好

网友:
G转P  是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直接用效率源 可以快速G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