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4-27):
联想显示器开机白屏然后出现横条颜色逐渐变深。感觉像偏色。偶尔显示正常。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修液晶,不就那几步,显示不正常,先大致查下驱动板,然后点屏,

网友:
谢谢你了。我都换电路板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液晶,不就那几步,显示不正常,先大致查下驱动板,然后点屏,

谢谢你。电路板我也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电路板我也换了还是一样的

那就是屏坏了,直接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屏坏了,直接换吧

可是偶尔还能显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偶尔还能显示正常的。

这么邪门   没有脱焊吧??

网友C:
液晶屏的主控芯片坏了,就是不太好换

网友D:
一般都是瓶问题 但是我遇到过是电容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插好屏线啊是LCD还是LE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液晶,不就那几步,显示不正常,先大致查下驱动板,然后点屏,

谢谢你。电路板我也换了还是一样的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的主控芯片坏了,就是不太好换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瓶问题 但是我遇到过是电容问题的

我两块电路板都换了还是一样的。可能和屏上的主控芯片有关系吧

网友:
屏的问题。要么修要么换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