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啊!!! 马灯跑45 之后50 就掉电不重启,求帮助

楼主(2014-04-27):
我这一台式机主板,没有外设了,就是裸板装个U,一开机就45后50掉电不重启,主板07 08年的那种,就一个桥 用的是AMD的U ,请各位大神帮助,在线等!!!!!!!!!

网友A:
不插4    PIN 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B:
换U试试,再就是单桥虚焊也会掉电

网友C:
这太笼统了吧?刷个BIOS?加焊桥?换个U,你试过吗?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检查外设。。。

网友D:
查一下内存负载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4    PIN 看会不会掉电??

4 pin 的是什么啊,是马灯么,不插马灯一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U试试,再就是单桥虚焊也会掉电

换了U故障一样,按着桥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太笼统了吧?刷个BIOS?加焊桥?换个U,你试过吗?

换U 了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内存负载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掉电掉的快咋量啊

网友:
我的主板是昂达NF4TS 求各位大神哪里可以找到图纸啊,这个问题还么搞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掉电掉的快咋量啊

你是跑50掉电,先把万用表笔接到负载供电点量点,再点开关就能看到电压了呀。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华硕的板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跑50掉电,先把万用表笔接到负载供电点量点,再点开关就能看到电压了呀。

我看到电感旁边有俩电容怀孕了,不知道是什么供电的,就在桥旁边,请问你有电路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