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问主板中电容滤波原理

楼主(2014-04-27):
交流电时,电容两板间有交流电交替    主板中滤波一般接地 应该没有电源从地流进来吧

网友A:
电容是通交流隔直流,使用时并联到电路里,接地。这样大量的高频信号或高频电流直接导入地,留下了负载需要的稳定的直流电。

网友:
可以说下交流电和直流电的概念吗,家里用的220V属于交流还是直流,交流和直流分别举例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通交流隔直流,使用时并联到电路里,接地。这样大量的高频信号或高频电流直接导入地,留下了负载需要 ...

可以说下交流电和直流电的概念吗,家里用的220V属于交流还是直流,交流和直流分别举例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下交流电和直流电的概念吗,家里用的220V属于交流还是直流,交流和直流分别举例说一下谢谢?

家里的电都属于交流,笔记本用的比如19V属于直流

网友:
楼主知道电容式滤波的那你因该知道电容有容抗吧,比如把1uf的电容串联在220V的电压下榻就可以让一个额定电压为3V的电灯正常工作  ,但是却不消耗电能。

网友:
因为电解电容有极性,所以接在电解电容上的交流成份可以看成是叠加了“直流偏压”,就是信号最低时也不会导致极性相反,不然电解电容就爆了。 比如一个在+1v至-1v之间变化的交流信号,是不能直接用电解电容的,如果非要接电解电容,必须至少加1v的“偏压”,让它在+2v至0v之间变化,这样子才可以使用电解电容。 我理论差,只能这样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