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CQ42不触发和上电时序有关,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4-04-27):
HPCQ42不触发,待机0.01,3V5V都有,EC是KB3926 D2,供电,时钟,复位,LID,ACIN,都有,开关NBSWON1#也有跳变,就是DNBSWON#一直为3.3不跳变,南桥返回来的S3 S5只有0.3
bios刷了 ,没思路了 求大婶们帮帮忙!!!

网友:
AMD的机器 附上网上买的图纸

网友:
按下开关后人为给DNBSWON#一个低跳变   看看那

网友:
查BIOS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 回来的S3 和S5太低哇 看看上啦

网友:
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今天刚修一台宏基4741G,情况差不多,就是南桥RTC电路不正常

网友:
哇欧。楼主我一直都在关注你额。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修好了,这个机器是广达代工的,根据广达的时序先产生3vpcu 5vpcu 电感电压  3vpcu给EC供电 接着晶振起振 复位 接着按下开关键触发EC EC发出s5_ON 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5V_S5 给南桥供电 时钟 接着EC发出rsmrst# 给南桥 接着南桥响应DNBSWON#  发出susc# susub#  sus_ON  MAINO。测得S5_ON没电压 想想可能还是EC这方面的问题,最后发现时bios芯片的问题 换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这样一台CQ42、I5配置的,现象跟楼主的一样,最后发现是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