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原厂电源“负载”不工作

楼主(2014-04-27):
短接正常工作,各电压正常;只有pg始终无电压几乎不变;752514脚链pg 始终没法应;负载接24v灯泡灯丝红,高压串联的灯泡一闪一闪的亮;连主板有瞬间电压,绿线被拉低,其他都无电压(紫线有5v),各位大神这算是什么问题啊 ……求指导……(大部分电容换过)???

网友:
自己沙发   来大神啊

网友:
顺着灰线往前查啊

网友:
查pg信号产生电路

网友:
看看帖子大电容换了(原容量正常)没反应啊,还差两个小的没换,在不好真不知道了

网友A:
这是主动式PFC电源么?而且还是两面有元器件的,看到就一个头两个大,像这种原厂的电源,PG的产生貌似是由保护芯片发出的,找找哪个是保护芯片之类,把型号发上来让大家帮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主动式PFC电源么?而且还是两面有元器件的,看到就一个头两个大,像这种原厂的电源,PG的产生貌似是由 ...

好的努力先找到争取修好

网友B:
哪位大神有~7525~的资料~他是如何工作的介绍下

网友B:
在文库看到英文的介绍;只明白一部分;
待机电压:3脚:4v;  13脚:4.3v。
启动电压:1脚1.1;  2脚  :0v;  3脚:   0.1v  ;   4脚 :  0 v  ;  5脚 : 11.9 v  ; 6脚 : 1.2v   ;  7脚 :  11.9v  ;8脚:  5v  ;9脚  :3.3v  ; 10脚  :11.9 ; 11脚:3.3  ;12脚 : 5v   ; 13脚 :11.2v   ;14脚 :0.1v
不知道问什么待机和启动的 vcc 电压会不一样;
大神来指点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神有~7525~的资料~他是如何工作的介绍下

wt7525(同ps229)当短路psonb(绿线)和地时,正常FPOB输出低电平,GPO延时300ms输出高电平。当3.3v、5v、12vA、12vB超压或者欠压,超流时将使FPOB输出高电平,GPO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文库看到英文的介绍;只明白一部分;
待机电压:3脚:4v;  13脚:4.3v。
启动电压:1脚1.1;  2脚  : ...

这个电源后级输出好“节约” 呀,空出不少。芯片如7500(494)的12脚VCC启动后是由后级输出12V来供电的,楼主可跑线看一看是不是13脚的线路也是这样,WT7525的脚位电压没看到异常(除了14脚PGO没输出PG电压),楼主可试不串接灯泡来再测试(串接灯泡可能大电容电压不足380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文库看到英文的介绍;只明白一部分;
待机电压:3脚:4v;  13脚:4.3v。
启动电压:1脚1.1;  2脚  : ...

应该查看一脚所接分压电阻,使其电压大于1.24v,因为现在v3.3、v5、v12A、v12B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后级输出好“节约” 呀,空出不少。芯片如7500(494)的12脚VCC启动后是由后级输出12V来供电的, ...

试过一样,不接灯泡

网友:
几天没研究了,在拿出来研究下

网友:
你传的是224

网友(点评):
10楼有wt7525在(ps229)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查看一脚所接分压电阻,使其电压大于1.24v,因为现在v3.3、v5、v12A、v12B都正常

记得电阻正常,明天在确认下,跑下线

网友B:
这是我跑得几点草图他的vcc 确实 有12v,...............不说了 ,现在 发现 我把pg 教 翘起断开,发现pg  低 ,但是 板上却有5v (pg 有5v),插主板不开机,pson 拉低,紫线5v,其他都没电压。。。。。。。。。。奇怪  (带不起来么),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我直接短接启动电源,220v的灯泡有时会闪一下,但是有时就会不断的闪,几乎没有什么负载就一个风扇,能有那么大的电流么?(还是这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不短路黑线和地线,直接插电源插头炮也会闪一下,关键查1脚输入电压,为什么不正常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短路绿线和地线,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跑得几点草图他的vcc 确实 有12v,...............不说了 ,现在 发现 我把pg 教 翘起断开,发现pg ...

灰色的pg线连接的是14脚,1脚就连了一个 300 的贴片电阻到2脚gnd了,pgi 和pgo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嗯  这个配件还真没有,下次有料在换个看看